楼主(2018-10-27):
能不能加其它模块,使三菱PLC支持机器视觉?

网友A:
没有吧,
一般外部控制视觉系统(比较贵),,便宜的就是与迷你的工控机通讯,,工控机带个摄像头

网友B:
只能和外围设备做通讯,三菱有款PC版PLC话说,能否搭载视觉系统就不晓得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和外围设备做通讯,三菱有款PC版PLC话说,能否搭载视觉系统就不晓得了

PC型PLC是什么   有型号吗

网友D:
三菱3U的PLC 多加一个422BD板就可以和视觉通讯了,但是只支持简单的位置纠偏功能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楼主:
 三菱3U的PLC 多加一个422BD板就可以和视觉通讯了,但是只支持简单的位置纠偏功能选用哪种摄像头?
选用哪种摄像头?通信协议(D8120的设定)?读取指令用[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