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7):
例如:
输入点X1  X2  X3  X4
输出点Y0  Y1  Y2  Y3  Y4  Y5  Y6  Y7
按下X1时Y0到Y7随机输出一个点
按下X2时Y0到Y7随机输出两个点
按下X3时Y0到Y7随机输出三个点
按下X4时Y0到Y7随机输出四个点
苦思冥想中,想到了告诉大家。大家想想怎么弄呢?

网友A:
把系统时间读出来,用秒和毫秒进行运算,取结果的最后一位做Y点输出,不知这样算不算你要的随机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事,
可以采用俄罗斯方块的方式,
记下按下按键的时间长短,
把这个作为因子,产生随机数
然后输出Y点

人感觉按下时间相同
PLC记录先后按下时间是几乎没有相同的。

网友C:
3U里有个RND指令不知能否用上?但要指定点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事,
可以采用俄罗斯方块的方式,
记下按下按键的时间长短,
把这个作为因子,产生随机数
然后输出Y点

亮一个灯时比较容易,T200计时存入D0,DIV D0 K8 D4,D5得到一个0-7的数并存入Z0,SET Y000Z0,完成亮一个灯
亮2个,3个,4个时就比较烦了,如何避免重复亮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亮一个灯时比较容易,T200计时存入D0,DIV D0 K8 D4,D5得到一个0-7的数并存入Z0,SET Y000Z0,完成亮一个灯
亮2个,3个,4个时就比较烦了,如何避免重复亮灯

既然是随机的 那下次和上次的一样的也没有什么不妥啊

网友F:
你们很无聊啊,喷一下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一个点直接用定时器的随机,几个点就用定时器当前值加点加减乘除运算什么的来做吧,不过这玩意儿是挺无聊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