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7):
我想做两个直接窗口,当M170为ON时弹出窗口11(正在关机,请稍后);
当M162为OFF时,弹出窗口12(关机完成,可以切断设备电源);
然后,弹出任意一个报警窗口11或者窗口12,按一下“返回”,要返回到主窗口10。
明明已经做好了报警窗口,为什么实际在车间测试,M170闭合了、M162断开了,两个窗口都不能弹出来呢? 大神帮帮看看附件程序(维纶MT6070IH)哪里写错了?

网友A:
直接窗口控件要放需要显示的画面

网友B:
也可以用“PLC控制”,就是在PLC程序中MOVP窗口编号给指定的某个寄存器D,屏就会弹出该编号的窗口(必须是基本窗口),在这个窗口中可以放置其它切换按钮
  • 下载积分:+3(吴晓亮420922) 感谢,问题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PLC控制”,就是在PLC程序中MOVP窗口编号给指定的某个寄存器D,屏就会弹出该编号的窗口(必须是基本窗口),在这个窗口中可以放置其它切换按钮

    非常感谢!
    用了"元件"---"PLC控制"---“读取D10”,然后在PLC程序里面,M172上升沿,  MOV   K11  D10。 问题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