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怎么没数据

楼主(2018-10-28):
kepsever连三菱Plc

网友A:
质量哪里显示为Bad,没连上,
软件中尽量不要用中文或中文文件夹名称之类,
工控很多软件对中文支持并不那么友好,
有时会导致不明原因的故障。

网友B:
支持中文字体的,没数据你可以PING一下,注意设置的IP OPC的,还有PLC端的,还有三菱的驱动协议要选对并激活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2018-12-11):
这个我会,楼主怎么联系你

网友D:
没通迅上肯定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