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威纶MT6071IP与FX3U通讯问题

楼主(2018-10-28):
新买的屏为什么232和485在一个口上而不是两个口,刚接触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A:
需要仔细看威纶通说明书,端口的设定,2W 4W的设置。

网友B:
需要在软件里面进行选择

网友C:
买一个转换器

网友D:
屏幕-FX3U
1-4,2-7,3-1,4-2,5-3

网友E:
仔细看下触摸屏频脚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