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变送器接4-20MA信号输入?

楼主(2018-10-28):
PT100温度变送器接4-20MA信号输入?
负接PLC 模拟量的AI0I,那个24V-端是不是接模拟量的共公端。

网友A:
当然接模块负极端
爱家爱china

网友B:
这种不好用啊 ,温度变化大

网友C:
负接PLC 模拟量的AI0I,那个24V-端接模拟量的共公端。对的,二线制信号

网友D:
应该是接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