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8):
今天看了一本台达A系列的伺服手册,发现自己对伺服还远远不够了解啊,我就想做一个伺服定长,变速的正反转丝杠,就用一块屏和几个继电器组合,翻了手册2遍了,居然没找到怎么定义正反转DI,有没有了解台达的前辈指点下怎么设置。大概描述下就可以了。具体参数我慢慢翻。以前做过用一些简单脉冲的定位,但是这次要多段速度了,这个变速用FX1N搞不定了。或者,我连FX1N都没玩透吧。

网友A:
伺服正反转靠的是输出脉冲点对应的输出点,查plc手册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不想用脉冲控制啊,况且FX1N不支持实时变更脉冲频率和个数。再说,这个一个参数两个MODBUS地址是个什么鬼啊。

网友B:
A系列支持寄存器定位
蓝枫恋影

网友C:
两个modbus地址说明是32位寄存器,一个高位地址一个地位地址

网友D:
不给马儿草,又不给马儿吃草。
换PLC怎么了?1N研究出来也没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个换PLC就尴尬了,60多个点,关键是要用到绝对方式,而且随时要变更原点,如果用PLC找原点的话,还得加近点狗,需要再定义原点的话有得挪近点狗,我研究了几天手册了,如果我用数据定义原点,那么再次上电的时候我找原点的方式可以直接以绝对位置定义的路径作为事件来触发吗?也就是说我直接定义原点复归模式为不找Z,也不用P00和P01,我也想问台达客服,可是我还没买电机,并且手册也没熟读,贸然进攻的话,可能有点唐突,当然,没买电机一切讨论仅限于理想模式,我想还是大概了解了电机性能再买比较好,虽然不贵,但买来不合适,或者根本用不了就尴尬了

网友E:
感觉本来挺简单的事,被你越描越复杂。要是我来弄,搞个PLC可能还快些,什么正反变速、定时、原点,需要逻辑的控制,不就PLC正合适么?

网友F:
7楼说的对,支持

网友G:
这是想把伺服当变频器用.......

网友H(2018-11-27):
我这是连你说的什么都没搞明白

网友I:
伺服只能脉冲控制,你要是禁毒不高,变频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