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西门子变频器控制覅及拖动风机刚启动低速时一点劲没有,电机容易烧怎么办

楼主(2018-10-29):
电机通过皮带拖动风机,低速启动时,用手拽住皮带,都能使电机不动,风机上沾的漆料一多经常造成电机启动不起来烧,这个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换个大电机

楼主:
主要是为什么电机刚启动时一点劲没有,拉住皮带都能将电机别住不转

楼主:
负载很小,能轻松盘动风机,就是刚启动时电机一点劲没有

网友B:
转矩提升改自动看看

网友C:
一个是转矩,还有就是要看一下皮带的张紧,如果皮带过紧的话,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D:
工频启动,然后降速。避开开始的静摩擦

网友E:
只能换大功率电机,提升扭矩加减速头对速度又有影响。

网友F:
风机有专用的变频器和电机,

网友G:
变频器有高转矩启动选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