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9):
NJ系列PLC中如何把DINT转换成BOOL,把BOOL转换成DINT?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有现有的功能实现您的这个要求。

因为DINT转换为BOOL是以DINT的最低位作为BOOL的值还是以大于0作为BOOL的值这一点没有统一标准。

您可以根据您想设定的规则进行人工判断。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现有的功能实现您的这个要求。

因为DINT转换为BOOL是以DINT的最低位作为BOOL的值还是以大于0作为BOOL的值这一点没有统一标准。

您可以根据您想设定的规则进行人工判断。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我觉得这个就类似于CP系列中把某个值赋值到某一通道中,如果全部靠人工判断的话,是不是有点浪费人力?谢谢!

网友B:
联合体,了解一下

网友C:
这个估计没法直接转换   像这种
mov D0 W0   把D0的数值以bool形式传递给中继  然后再
mov W0 D1   把中继bool型的值传递回来
大概方式就是这样的吧  或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作处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我觉得这个就类似于CP系列中把某个值赋值到某一通道中,如果全部靠人工判断的话,是不是有点浪费人力?谢谢!

FB/FC 了解一下。

楼主:
已经搞定了,自己做的功能。谢谢各位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