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FX1n-485-BD)与威纶通(MT6070iH)通讯

楼主(2018-10-29):
三菱PLC(用FX1n-485-BD)与威纶通(MT6070iH)通讯 ---
三菱PLC只有一个通讯口,在和触摸屏通讯和编程时无法同时应用,拔来拔去非常麻烦,现增加1个485BD通讯口用于和触摸屏通讯,编程口用于调试程序。
但现在的情况是:电脑和PLC通讯正常,屏的程序可以在线模拟;电脑和屏通讯也正常,屏程序可以下载到屏里面去;但就是PLC和屏的通讯不正常,屏上一直提示PLC无响应。求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A:
建议加422-BD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C:
玩过FX2N、1N的485BD板,都很烦人,与变频器,返回的数据出错的机率蛮大。后来换3U的,那才叫稳定。

网友D:
参数---PLC系统设置 试下

网友E:
好像FX1S不支持扩展通讯口,

网友F:
1、FX1s支持使用扩展功能板。
2、你得画出连接的通讯电路图,否则别人不知道线路是否正确。线路没有超过50m,可以不用终端电阻,电磁干扰不恶劣的情况,可以不接SG端。
3、PLC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厂家会在说明书中给出485通讯时的设置要求,是否按厂家的要求来做的。
4、屏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是否按照厂家的要求来做的。5、画面上的按钮、指示灯、输入输出域是怎么组态的?
只给个局部的照片,无法做出判断到底是哪个地方没做对!

网友G:
你尝试一下两线制可不可以 PLC参数设置为专用协议 通讯参数看情况设值 不可以的话打给三菱客服

网友H:
选择 专用协议通讯 速率 9600 E 7 1 勾485 和效验 格式1

楼主:
重新编辑了图片,增加HMI设定图片和PLC通信参数图片;以及通讯线的图片。
有个疑问:在威屏HMI中如果选485模式就只能用COM2口,如果变成COM1口就自动选成232模式了,是这样吗?
连接后屏出现错误警报:PLC无响应。PLC上485-BD模块没有LED亮或闪烁。什么反应都没有。真是奇怪了!

网友I:
9600试一下。虽然说三菱的编程口波特率是自适应,

网友J:
买一块422BD板就就解决了,简单实用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F:
1、用万用表测量RX-与SDB、RX+与SDA、TX-与RDB、TX+与RDA之间是否接通。
2、连接方式是RS485 4W(就是RS422,四线制连接),屏的参数设置是RS485 2W(二线制连接)。两者不相符。要么选RS485 2W,要么把RX-与TX-、RX+与TX+分别接在一起,做成二线制连接。
3、有一种说法,PLC系统设置(2)是针对RS232/485-ADP(适配器)的,对于485-BD板的,应设置D8120。设置了D8120,就不能选择PLC系统设置(2)。

楼主(2019-10-11):
今天有坛友在问FX1S和屏通讯的事情,正好前段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里把问题点汇总一下,其中有一些很LOW的错误,也算给大家当个反面教材,不要重复我的错误。
首先,HMI里面屏的参数一定要正确;我上次就是把威纶通的MT6070IH错误选成了TK6070IH,导致很久都没有通讯成功;
其次,就是你的通讯线的端子要连接正确;我上次就是把九针接口的1、2端子错接成4、5端子而通讯不成功。
最后FX1S只支持485 2线制,所以不要用4线制。
上述3点改正以后,屏和PLC通讯很好,速率9600或19200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