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 EX打开工程文件报错!!

楼主(2018-10-29):
GP-PRO EX打开工程文件报错! 提示设置的控制器/PLC无效,不能打开

楼主:
我的版本是4.08的

楼主:
重装了好几遍程序了,都不行!

网友A:
版本不对,打不开

网友B:
引用楼主yonggongkong于2018-10-29 18:28发表的 GP-PRO EX打开工程文件报错!! :
GP-PRO EX打开工程文件报错! 提示设置的控制器/PLC无效,不能打开
能否提供你的工程文件?

网友C:
有可能此专案控制器的驱动或屏,是另外安装挂上的,而你的软件没安装

网友D:
這版本不支援此文件所設置的PLC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