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QD75参数如何写入PLC?

楼主(2018-10-29):
刚接触QD75,由于买的模块还没到货,只能先看看手册进行初步了解。
用的GX Works2,如图,参数及定位数据在Works2设置好以后该怎么把参数写入PLC?
在论坛里看到有人说需要用GX Configator 2软件写入PLC,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A:
works写入就行了,写入时候勾选参数和智能模块的参数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