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9):
大家好 ,现有一台包装机,fx3u plc控制伺服电机作为移载,在移动过程中喷胶,程序就是以伺服当前位置的d8340和设定的喷胶开始位置和喷胶结束位置来控制喷胶电磁阀,大于开始位置小于结束位置输出电磁阀。但是现在是喷胶位置不固定,有百分之10的概率会喷错。后来在在比较程序那用了ref指令来立即刷新输出,没改善。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1.多次定位   开始喷胶一个位置,结束喷胶一个位置
2.试一下外加编码器,用H高速比较指令试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1.多次定位,那中间是不是有停顿
2.把伺服驱动器反馈的ab脉冲接入plc然后用中断是否可行
plc发脉冲到伺服执行这之间有滞后吗?
如果有滞后,那驱动器反馈的ab脉冲和伺服电机实际的位置是不是也有滞后。同理 外接编码器来反馈机械实际位置,反馈到plc是不是也有之后
另外的机台移栽用的普通电机 用的角度控制器来控制喷胶电磁阀 控制一直很稳定

网友B:
建议也可以增加安装用于控制喷胶开始和停止的光电开关,用时间来控制胶量长短
独自漂泊

网友C:
你所说的喷错,不知道是位置一致性不好,稍有误差,还是完全乱套,如果完全乱套,那肯定是程序有问题,如果只是一致性不好,可能是移动速度过快,加上扫描周期太长,造成的位置不一致,还是有伺服的刚性不够,滞后不稳定。
如果是周期的问题,可以把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或plc输出的脉冲,接到plc计数,利用高速计数器中断执行,立即刷新输出,可以大幅改善,如果是电机刚性不够,可以调整伺服刚性,监控伺服的剩余脉冲是否稳定,如果参数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提高伺服功率,降低滞后误差。

网友D:
PLC的脉冲计数和主循环肯定不是一个级别,没去细究这里面怎么处理原子操作的问题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E:
我所见过喷胶,高档设备全部用光洋电子凸轮控制,编码器连接设备主机,角度随便可以调整,稳定性高,基本无故障

网友F:
喷胶输送带装一个产品到达传感器,再另加外接旋转编码器,传感器触发高速清零并计数,喷胶头工作范围即计数器的区间,如DHSCS D100 C253 Y0   再加一点DHSCR   D102 C253 Y0  ,则Y0会在D100计数值到D102计数值这一段区域有输出,通过设定长度换算成对应的脉冲值就可以改变长度距离;第二种就是高速中断,传感器触发清零,高速计数到达触发中断,中断程序控制喷嘴停止

网友G:
喷胶要用高速的阀,压力要控制很好!fx3u plc控制是开环控制,你的值是伺服发出脉冲的值,而不是实际伺服的值,在运动中伺服滞后是不可靠的,需要把伺服的的实际值接回来才可以,或外接编码器控制

网友H:
我做过喷胶的程序,用高速计数器中断喷胶。胶量是用时间控制。

网友I:
我曾经分别用D8340和可编程凸轮开关做过喷码控制,出错的概率很大,并且错得非常不靠谱,我想最终可能还是运算速度和电机滞后的问题。喷胶阀一定要好阀,胶一定要好胶,气一定要足。枪一定要好。直接以伺服启动信号为喷胶起点,时间控制距离,我现在是这样做的,胶枪运动速度在10m/s左右,每次喷胶9ms,误差都不会过1mm。如果你的机构是在离胶枪运动起始点很远的地方开始喷胶,我觉得还是装个接近开关比好好,如果允许安装的话。
  • 下载积分:+1(heidelberg5)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喷错,不知道是位置一致性不好,稍有误差,还是完全乱套,如果完全乱套,那肯定是程序有问题,如果只是一致性不好,可能是移动速度过快,加上扫描周期太长,造成的位置不一致,还是有伺服的刚性不够,滞后不稳定。
    如果是周期的问题,可以把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或plc输出的脉冲,接到plc计数,利用高速计数器中断执行,立即刷新输出,可以大幅改善,如果是电机刚性不够,可以调整伺服刚性,监控伺服的剩余脉冲是否稳定,如果参数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提高伺服功率,降低滞后误差。

    是位置一致性不好,有一定的出错概率,一天有二十来箱是不合格的。
    以前的包装机都是用角度控制器来控制喷胶,很准。
    现在想到的是吧伺服编码器反馈的脉冲通过驱动器反馈到PLC 然后通过反馈脉冲来控制喷胶,
    现在在等待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