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RSLogix500 这个安装不成功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8-10-29):
AB PLC 这个安装不成功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第一次装AB的软件,不懂 ,望大神指导下!不胜感激

楼主:
RSLOGIX500 V11

网友A:
我跟你一样试了N次都不成功
31.30.29.28版本的都试过,就是安装不成功,T530的本本,WIN10PRO系统
用虚拟机在XP里安装成功20版本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网友B:
这个简单的,你看下logfile那里出错

网友C(2019-09-30):
RSLogix Micro English V9.0 V11.0 V12.0都可以裝在64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