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用WORKS 2 结构化编程一个问题讨论

楼主(2018-10-30):
结构化编程一个问题 自己做的FB块多次调用,然后下载都PLC里面好像是又转成简单梯形图,
从PLC读取后就自动转化为梯形图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新建工程时选择标签程序,再读出来应该就不会了。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一些RUN中写入的程序读不出来,
这样读出的程序你校验一下,可能会有不同的地方。
这个问题在早期的Q02上遇到过,其它PLC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网友B:
不管是标签还是非标签程序,最终执行的还是要编译成一样的代码,因此上载时选择工程种类不同,上载的程序种类就不同,在线修改的程序不能上载一直存在,这是三菱软件的问题,也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网友C:
你读的时候用的简单工程读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写入时一定注意源程序也要写入,否则读出来就是散的梯形图,

网友E:
这个以我的经验来说是你的PLC还未达到3U级别的。所以读出来的还是梯形图。3u写FB,读的还是FB,3g的写的FB,读出来的就是梯形图,我证明过的。

网友F:
三菱有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G:
5楼说的没错!我也试过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H:
沒有讀取到源程序~

网友I:
一个是你的PLC不支持源代码,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写入源代码

网友F(2018-12-13):
三菱这么多问题都不敢用了啊

网友J:
三菱問題不是只有這個,字串的處理指令也很爛,PLC會當

网友K(2019-01-30):
读取时,要用你的源程序去读,哪怕是不全的也行。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L:
PLC都是软件帮转换好的,PLC里只有代码!

网友M:
看附图,口说无凭。看你自己怎么写,每个PLC牌子都有特点,不要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