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0):
买的模块还没到,只能看看手册,纸上谈兵吧。
最近看手册和别人程序时有个困惑,如图:
第一行是启用轴1定位数据列表里的NO.1,这个无疑问
第二行和第三行是设定定位数据1的速度和定位地址,问题是定位数据列表里已经设定好了速度和地址,现在在程序里再次写入,程序执行时到底按哪个执行?

楼主:
而且两个地方的数据还对不上,查手册也一直没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A:
按你程序里写入的为准。

网友B:
按你程序写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程序里写入的为准。

这样说的话,程序里只写了速度和地址,其他数据是不是依旧按照表格里设定的来?

网友C:
肯定以程序为主啊 不然你后期调试每个位置还从参数里写入不麻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程序写的来

那其他数据呢?
比如运行模式、控制方式,程序里没有写,是否按照表格里的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其他数据呢?
比如运行模式、控制方式,程序里没有写,是否按照表格里的来?

手冊內的你可以看成是初始值,你程序寫入是設定值,模塊沒有設定值就按照初始值來運行

网友E:
运行模式、控制方式、位置、速度 这些统称为”定位数据“
如果参数已经有”定位数据“,程序再写了,就按程序的走。  如果程序没写,就按参数的。
比较常用的办法是运行模式,控制方式用参数写好。程序里一般就只改位置和速度。

此外可深入了解:
QD75有存储区,还有缓存区。
存储区相当于电脑的硬盘是用来存储的,缓存区相当于内存,是用来运行的。
编程软件做好的定位数据,是保存在存储区中的。
每次上电运行后,QD75会从存储区读出这些数据放在缓存区。

如果PLC梯形图更改了缓存,那部分缓存就被变更了。程序没写的就没被变更还是原样。
如果参数程序都没写,那就是空白的。
所以要注意每次断电上电,会重新读存储区到缓存。

当然也可以把变更过的缓存写进存储区的。这有专门的命令。
  • 下载积分:+1(mall9002)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flyfeky) GOOD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F:
    表格的参数只是在CPU检查是给初始值,后续的都是以程序的编写为主,想改地址或速度就传地址与速度值,想改定位模式,就写响应模式的数值或代码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你程序写了速度与地址后你再把QD75的参数读出来看一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H:
按程序的定位数据走的。

网友B:
其他参数如果程序里没写,就按列表来

网友I:
学习学习,感谢大佬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