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0):
我在做一个程序的优化更改工作,我想把现在的一个程序的存储区重新规划,符号表里面的符号、地址、以及注释出现变更以后就报错,只能一个一个的更改、编译再找到错误点进行更改,有没有快速的批量变更原有存储区符号及注释的方法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用一套程序来满足两套电柜设备使用,两套设备使用的拓展模块型号是不一样的,程序中有位作为切换点,那PLC配置部分可不可以做一些程序上的变更来满足使用条件呢?还是只能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再重新配置模块

网友A:
扩展模块的型号不一样的话用一套程序有点难度,因为硬件组态的时候要选择硬件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展模块的型号不一样的话用一套程序有点难度,因为硬件组态的时候要选择硬件型号

那请问有没有批量更改符号和地址的方式呢

网友B:
查找,替换

网友C:
你在符号表里面更改,然后程序里面的所有变量都会变过来的,前提是已经创立了符号表,如果没有就要新建了

网友D:
首先,显示时必须用“仅绝对”;第二,符号表里修改。
夜游神
美丽人生

网友E: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