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能不能靠谱一点

楼主(2018-10-30):
TMd几个版本用一两天就报运行错误,然后就打不开了

网友A:
什么触摸屏

网友B:
我用威纶6,7年了,没遇到过!

网友C: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客服说升级软件。。。然后发现发生的概率降低了。。。然而还是有发生

楼主:
一天卸载几次装几次

网友D:
真的是维纶软件问题,下载的一直用没报错...要么系统问题要么装了其他软件有兼容问题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E:
我都不高兴再骂他们了

网友F:
用了10多年表示没遇到过,只是偶尔遇到下载无反应,拔掉USB向后提示下载错误完成后再次下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