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0):
某工厂的一套纺织程序,一段时间后停机,大概24小时作业是1年左右停机,程序上载后没发现问题在哪里,求老师傅指导
附件: XXXX.rar (8 K) 下载次数:221

网友A:
这也太捞了,光程序,注释说明都没有,这要完全看懂基本上要对设备工作过程非常熟悉才行

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欧姆龙的PLC保持区HR,数据区DM都是掉电保持的,在监视模式下你查一下程序里面用到的D和H,如果有异常的把它清空或者直接删掉该条程序

还有如果是靠时间停机的,查一下内部时间的AR继电器和定时器计数器的程序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是不是上位机在作怪?

楼主:
我接到的时候也是懵的
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捞了,光程序,注释说明都没有,这要完全看懂基本上要对设备工作过程非常熟悉才行

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欧姆龙的PLC保持区HR,数据区DM都是掉电保持的,在监视模式下你查一下程序里面用到的D和H,如果有异常的把它清空或者直接删掉该条程序

还有如果是靠时间停机的,查一下内部时间的AR继电器和定时器计数器的程序

谢谢,具体有什么会导致系统停止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上位机在作怪?

目前就发现这一个PLC,还有个ACS800的变频器,触摸屏忘记型号了,可能并不是上位机吧?
PCL的时钟是2048年,具体没太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具体有什么会导致系统停止工作呢?

根据你的描述是定时停机,这种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在上位机也就是触摸屏写定时,另一种是在PLC里面写定时,两种方式都会读取系统时间,既然你的PLC程序没有密码也没有加密的功能块,那么如果定时在PLC,那就找到PLC程序中使用内部记录系统时间的特殊继电器AR区,然后进行修改。或者不使用系统时间,因为欧姆龙的D区和H区全是掉电保持的,自己写的长定时程序也容易,同样找到异常的定时器计数器进行处理。如果是触摸屏定时,看程序有没加密,没加密上载后自行修改,有密码可以在论坛解密区求助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是定时停机,这种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在上位机也就是触摸屏写定时,另一种是在PLC里面写定时,两种方式都会读取系统时间,既然你的PLC程序没有密码也没有加密的功能块,那么如果定时在PLC,那就找到PLC程序中使用内部记录系统时间的特殊继电器AR区,然后进行修改。或者不使用系统时间,因为欧姆龙的D区和H区全是掉电保持的,自己写的长定时程序也容易,同样找到异常的定时器计数器进行处理。如果是触摸屏定时,看程序有没加密,没加密上载后自行修改,有密码可以在论坛解密区求助

好的,多谢指导!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D:
看看这个图,24小时开机,是180天。
永无止境 !@#$%^&*

楼主(2018-12-03):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图,24小时开机,是180天。

怀疑这个后来搜索整个程序,这个没有指向,没有作为开关控制哪里 啊

网友E:
欧姆龙的PLC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欧姆龙的PLC好用不?
还是可以的

网友F:
是不是尾款没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