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读取安川 7S绝对值编码器数据

楼主(2018-10-30):
急!急!急!怎么用欧姆龙PLC读取安川7S绝对值编码器数据,最好有做过的案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旋转编码器E6B2-CWZ6C (1000P/R)+欧姆龙PLC(A270) …A270读取脉冲数的当前值=设定值…沒有用过安川7S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7S驱动器的CN1口,其中PAO,/PAO或者PSO,/PSO就可以读。485方式传输。数据格式在7S的用户手册上有。

网友C:
需要用差分器可以直接读取

楼主:
怎么通讯读取有具体的程序吗

楼主:
我已读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读出
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