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0):
用的QD75控制步进马达,无零点信号,只有一个原点sensor
采用计数器2方式回原点,分3种情况,例如设定向左回原点

1 停在原点感应器右边,这种情况就按设定的方式回原点,没疑问
2 停在原点感应器上,也跟上面一样,会先向右移动,走出sensor范围后再向左回原点
3 停在原点感应器左边,这种情况目前比较纠结,目前想的办法是:回原点前检测当前位置,比如停在原点左侧时当前位置脉冲数<0,那可以自己写程序,先让他向右经过原点,再启用回原点
   关键就怕断电以后,人为手动移动过马达,再上电时读取的位置就错了,这样的话再按上面的方式回原点就有问题

请教各位,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有极限位sensor无解

网友B:
用左右极限做原点重试功能,再者就是回零前向原点相反的方向移动一段距离再归零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极限位sensor无解

如果增加一个感应器,比如左边是原点sensor,右边是极限sensor。那极限该怎么设置?右sensor可以设置为右极限,左极限怎么设置?空着吗?

网友C:
回原点前先反向运行一个距离,这个距离稍大于原点sensor到左边极限的距离。

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