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点基恩士程式

楼主(2018-10-30):
1.T108 #10 是延时线圈吗? 后面那T108又是他的触点吗?
2set r37012 是保持吗? res 也是复位吗?怎么保持复位可以这样直连(串联)?
学者

网友A:
把程序的梯形图上传来分析。

网友B:
把程序传上来看看,SET/RES可以用KEEP替代

网友C:
基恩士最近好像很红哦。。。

楼主:
好可惜没有呢。
学者

网友D:
感觉这就是基恩士的特点。

网友E:
这叫扩展梯形图写法。第一个问题,你猜对了。第二个问题没毛病,置位复位可以连起来写。

网友E:
另外告诉你基恩士超好用,可以通过注释反检索,太有用了。不需要记住那些特殊继电器。比如,“定位”,输入这几个汉字,特殊继电器就排列出来了,选择相应的就可以了。

网友F:
是的。基恩士,融合松下、三菱、西门子的特点。做通信特别方便。做伺服一看例子就会。尤其与基恩士的产品做通信。很方便。其他的品牌转基恩士的PLC程序也方便。

网友G:
T108就是延时线圈,没错,只是KEYENCE可以这样编辑而已
好好赚钱

网友H:
基恩士最方便的一个地方是快捷键输入,不论西门子的A,还是三菱的LD或者不加等等通吃。输入RST自动跳到RES,深有感触。
小姐姐骚啊

楼主:
这么牛,值得 学习,谢谢楼上师傅的指点。
学者

网友I:
基恩士的可以通过设置允许这样写程序。

网友J:
基恩士plc还可以,杠杠的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