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10-30):
MT510的程序可以转换成MT506的吗

网友A:
可以吧,改变触摸屏型号

楼主:
我试过了,把系统参数的型号改了尺寸是变少了但里面的程序画面不会变少变成乱七八糟的,然后把型号改回原来的但又变不回来,MT8000我试过可以大屏转小屏或小屏转大屏,但MT500好像转不了
lzzgogo

网友B:
上传让大虾帮忙,或者客服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