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1):
有关如图   根据报错 D8422 的211错误  说是站号或者通讯参数的错误     但是反复检查都觉得没问题
通讯参数(0c99         19200  8 N 2  )在RS 指令中的可以正常通讯 。 站号的问题当我仪器的是1站号而ADPRW中的是
1站号 是211错误  如果两者的站号也不同也是一样的错误 , 不明白什么回事  ?
有知道的到老方便直教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ADPRW K7   这是7号站啊

你如果1号站是  ADPRW H1
  • 下载积分:+1(18306677573)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蓝叶风雪骄阳) 真诚感谢!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PRW K7   这是7号站啊

    你如果1号站是  ADPRW H1

    我在ADPRW中的是7号站  通讯仪器的也是7号站

网友B:
    H0C99設定不對,b8~b11不可使用怎麼會出現 C,應該是 H0099或是H1099,看你是用232還是485
  • 下载积分:+2(蓝叶风雪骄阳)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0C99設定不對,b8~b11不可使用怎麼會出現 C,應該是 H0099或是H1099,看你是用232還是485

    谢谢 已经解决   的确是通讯参数的问题   1099 可以  但是 1C99 也可以 不清楚为什么 ?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3U + 485bd  使用ADPRW 为什么不可以使用    设置通道2 也不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   的确是通讯参数的问题   1099 可以  但是 1C99 也可以 不清楚为什么 ?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3U + 485bd  使用ADPRW 为什么不可以使用    设置通道2 也不可以使用

    ADPRW是485-ADP-MB專用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   的确是通讯参数的问题   1099 可以  但是 1C99 也可以 不清楚为什么 ?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3U + 485bd  使用ADPRW 为什么不可以使用    设置通道2 也不可以使用

    如果485BD的时候,那485ADP就是CH2

    CH2的参数设置和CH1有区别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