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3U的程序疑问

楼主(2018-10-31):
目前手上有个3U的程序,但是有个地方不懂,帮忙分析下,在X015有 轴servo on的信号,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这个信号是驱动器过来的,还是按钮,有点不理解

网友A:
这个要看接线的

网友B:
M8000的话,你的是FX系列PLC
那这个X可能是从驱动上接来的信号,叫准备就绪,一般是RD,JE/J4伺服是49号脚
我也觉得应该是RD

楼主:
对,FX的,我也觉得应该是RD这个信号

网友C:
servo ready是伺服控制器发出来的信号。

网友D:
伺服准备好信号

网友E:
鉴定完毕,伺服准备好信号,伺服驱动器给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