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1):
如题,手册上说可以设置成4000,12000,16000;但是没找到怎么设置,请教一下高手,应该如何做?

网友A:
分辨率模式更改为高分辨率
4000 正常分辨率模式中
12000 当在高分辨率模式中选择0 至5 V 1 至5 V 4 至20 mA 0 至20 mA 或用户范围设置时
16000 当在高分辨率模式中选择 -10 至10 V 或0 至10 V 时

网友B(2022-05-23):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模式更改为高分辨率
4000 正常分辨率模式中
12000 当在高分辨率模式中选择0 至5 V 1 至5 V 4 至20 mA 0 至20 mA 或用户范围设置时
16000 当在高分辨率模式中选择 -10 至10 V 或0 至10 V 时

想请问下,有温差补偿,正常分辨率模式下,采集输入信号是4-20mA, 分辨率还是0-400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