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一个3P断路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8-10-31):
我想请教一个选型问题,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成套设备里面有单相供电有三相供电,我如何选择总的断路器?
比如第一路是个单相设备,2000W,电流大概9A,第二路是个三相电机之类的,比如5000W,电流大概7.6A,第三路也是单相的2000W,9A,那我总开关选择是不是9+7.6+9=25.6A,然后我选择30A的塑壳断路器,这样有问题吗?还是说选最大一路就行了
因为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指的是每一相通过的电流,我这样相加会不会导致选大了,各位老师明白我的意思吗
又比如说我RN,SN,TN这三路每一路都是11A,那我总开关应该选40A吗,还是16A?还是有什么计算方法?
谢谢~~~

网友A:
总开关,额定电流要大过最大电流。还要一些余地。不然开关发热厉害,老是跳闸

网友B:
两个2KW的单相设备分相设置(比如分别压到A,B相上),所以你的9+7.6+9不成立。三相中A,B相最大9+7.6,C相只有7.6
关于选型上,断路器虽然有过电流跳闸的功能,不过其最主要的功能还是通断(开关)功能。一般按照后端线路的承载能力选型,很少用它做设备的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肯定没问题),对于特别金贵的设备一般是添加保险装置或热保护器进行过载保护。
9A额定电流的设备一般最少要16A的断路器,通常选20A为好。三相额定7.6A电机也选16A/3P或20A/3P D系列断路器。主断路器选32A/3P.选漏电的话在末端的断路器上安装。

网友C:
只針對总开关一個大概算法:
总負載=5000w+2000w+2000w=9000w (不分單相/三相)
電源220VAC,....9000w/220v/1.732=23.6A(總電流)
总开关=(最大負載)*(1.25~1.5)+(負載1)+(負載2)+.....+(負載n)
=5000w*1.5+2000w+2000w
=11500w
总开关-> 11500w/220v/1.732=30.2A , 選擇3P30A足夠,电机类負載,一般使用率在65%~75%,很少所有負載都滿載或同時運轉...

网友D:
按照单相加起来后最大值选

网友E:
1、由于两个单相设备不是使用同一相线(为了保证零线电流尽可能小,要求三相负载尽量平衡,功率较大的多个单相设备不能使用同一相线供电),不能用三个都相加的办法,而是选择其中一个最大功率的单相设备的电流+三相设备的电流,也就是:9+7.6=16.6A,选择20A较为合理。除非是以后还要增加用电设备,才会选择比20A更大的断路器。选择DZ47-63小型断路器即可。
2、断路器的电流不能选得太大,以DZ47-63为例,常用的有C型和D型,工业中用D型。D型的瞬时脱扣动作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14倍,通俗的说,出现短路时,线路电流达到10-14倍的额定电流,断路器才会瞬间动作。规格越大,短路时对线路和设备的损坏也就越大(电流热效应导致的)。
3、对于既有单相用电又有三相用电的混合设备,通常是选用4P断路器。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F:
按最大的相电流作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