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旋盖机设计思路!!!

楼主(2018-10-31):
HI 各位大哥好,小弟要做个自动旋盖机,使用两个伺服电机,分别用来向下压和旋转,现在不知道怎么设计电气的,伺服要不要采用扭矩的,两个电机要不要同步,感觉好难,那位大哥做过相似案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跟打螺丝原理一样,用一个伺服电机下压,另外一个电机用电批就好了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因为要考虑到纹在牙不损坏,不知道要怎样两个电机了

网友B:
这个有很多案例,比如说凸轮离心浮动,加一个电批就搞定了!不须要花很多钱。

网友C:
电批是现成的,不需要电机,而且电批一般就有力矩模式
如果用电机做上下运动,你要根据旋转的速度确定上下运行的速度来确定上下电机的转速,其实可以把电批装在一个气缸上,只要一个恒定向上的力就行了,如果怕刚性大可以适当调小气缸气压或者加弹簧缓冲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伺服建议采购转矩模式,刚开始旋转的时候,同时反馈电流对应转矩的大小,进行比较,达到力矩停止旋转,要注意刚开始旋转的时候,要做一个延时,因为刚开始旋转时启动力矩转大

网友E:
我碰到过类似的案例:空调H型膨胀阀感温头自动拧紧设备,采用松下A5伺服位置控制模式,驱动器自带模拟量转矩反馈给PLC,当转矩达到设定值时,停止发送脉冲。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一个电机,加一个联动凸轮就ok了

网友G:
若楼主非要用两个伺服来做这个设备的话,上下轴做位置控制《绝对定位》,旋转轴做扭力控制。这样肯定比用风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