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1):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通过电位器的调节来控制步进电机转速,这个怎么实现,效果就跟调速电机一样,但是就是要用步进电机和电位器、步进驱动器来实现,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专用的电位器和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求大神指点,有电路图谢谢分享!

网友A:
电位器脉冲方式是差动的还是电压型的集电极?
集电极输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用模拟量模块转数字量搞定
我也觉得这样可行 就是没用过心里没底

网友C:
想到这个方法的都是人才

网友D:
PLC读取电位器电压模拟量,转成数字量来控制脉冲输出频率,如果是三菱的PLC,直接用PLSV就可以了
电位器怎么接 加多大电阻

楼主:
是否需要一个DA模块,电位器要多大的,电阻要多大的?有谁做过类似的分享下!?

网友E:
使用三菱FX5U PLC,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4路脉冲定位。电位器串一个电阻,总电压接入24V,使电位器分摊电压最大不超过10V电压,输入PLC可以是0~10V.这个电位器的电阻和中间串联的电阻的阻值需要自己计算。然后0~10V的电压,到PLC是~4000的数值,对应你PLC脉冲需要输出,这个也是需要你自己去计算。
这个只有4轴吧?没有六轴还要定位模块。成本过不去。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使用三菱FX5U PLC,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4路脉冲定位。电位器串一个电阻,总电压接入24V,使电位器分摊电压最大不超过10V电压,输入PLC可以是0~10V.这个电位器的电阻和中间串联的电阻的阻值需要自己计算。然后0~10V的电压,到PLC是~4000的数值,对应你PLC脉冲需要输出,这个也是需要你自己去计算。

FX5U本体脉冲口可以控制4轴,以太网口可以控制6个JE-C伺服。也就是FX5U本体不加任何模块可以控制10轴。你尽然还说成本高?

网友D:
哈哈,这么算的话本体自带的485还可以控制

网友F:
引用楼主杨胜刚123于2018-10-31 19:15发表的 电位器控制步进电机转速 :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通过电位器的调节来控制步进电机转速,这个怎么实现,效果就跟调速电机一样,但是就是要用步进电机和电位器、步进驱动器来实现,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专用的电位器和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求大神指点,有电路图谢谢分享!

你的項目,沒有說到要使用PLC吧!
只要一套使用外部的電位器來控制步進電機的轉速,對吧!
是這樣的話,可以直接東方馬達,他們有賣步進控制+步進電機的套件。

网友G:
如果你的电机只需要转动的话,建议你去买一个脉冲发生器,可以控制正反转,还可以调节速度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H:
其实吧,我没有玩过步进电机,楼上的大神都讲到要用PLC发脉冲了,用模拟量模块什么的,我感觉太浪费钱了,两个按钮弄个递加或递减,要不就买个类似电位器的编码器一样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I: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 我想的办法是买个0-10V控制的脉冲发生器 然后用模拟量控制 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2018-12-13):
搞定 谢谢 模转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