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控制步进电机转速

楼主(2018-10-31):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通过电位器的调节来控制步进电机转速,这个怎么实现,效果就跟调速电机一样,但是就是要用步进电机和电位器、步进驱动器来实现,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专用的电位器和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求大神指点,有电路图谢谢分享!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用伺服可以,不知道步进驱动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自学

网友B:
有那种步进电机控制器(集驱动脉冲一体的),开关量正反,接模拟量电位器调速

网友C:
有单独的控制器,可接电位器,调速

网友D:
如果有现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增加电位器+取样直流电源+V/F转换器(模拟电压转脉冲频率)。有些V/F转换器做得很好,0V时输出0Hz的脉冲,有些做不到。这需要咨询厂商。
如果没有现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直接购买电位器或模拟电压调速的驱动器。
下载积分:+1(liaoxinhua)

网友E:
把PLC读出的模拟量转换成控制步进频率的上下限就OK了
谢谢,就是没有合适的PLC

网友F:
某宝上有次玩意!!是台湾大内的EXG1010C,次玩意刚好合适楼上之用,

楼主(2018-12-13):
谢谢 各位 模转数就可以

网友G:
立三电机有支持电位器调速的步进。
风铃

网友H:
网上有卖的一体的带电位器控制功能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我买过一个,接电位器就能调速,定位停止,往返功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