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1):
各位大神好,第一次搞富士触摸屏 因为下位机plc io地址注释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只能从触摸屏中寻找PLC地址 为什么都是??? 有点不理解如下图

网友A:
因为使用的PLC是富士电机SPH系列,在编写程序时使用了触摸屏与PLC的协作编程功能,因此你所看到的????原来都是PLC内全局变量的符号表.

要显示正确地符号,请找到与之配套的PLC程序并在D300Win软件内正确编译.

否则,这个程序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使用的PLC是富士电机SPH系列,在编写程序时使用了触摸屏与PLC的协作编程功能,因此你所看到的????原来都是PLC内全局变量的符号表.

要显示正确地符号,请找到与之配套的PLC程序并在D300Win软件内正确编译.

否则,这个程序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

谢谢大佬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