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乱码解决办法

楼主(2018-11-01):
OMRON梯形图注释乱码可以通过使用多国语言版软件解决,打开软件后,在“工具”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字体,对照已存的梯形图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楼主:
有,但找起来费劲,如果用日文,建议找一位懂日文的朋友帮一下。您如果是沈阳的,我可以亲自帮您找。

网友A:
请大侠帮忙转下注释,谢谢

网友B:
以前有一台台湾人搞得设备也是乱码,后来读出注释用软件转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A:
请问下楼上大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上大侠用的什么软件????
金山内码转换器或者南极星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金山内码转换器或者南极星还是转不过来!???

网友D:
繁體版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