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之前发帖向大家请教过这个问题,想办法让机构工程师加了一个极限sensor

还是步进马达,无零点信号,只有一个原点sensor和极限sensor,原点在左,极限在右
采用计数器2方式回原点。

第一种情况:向左回原点,分三种情况:

1 停在原点感应器右边,原点指令发出后按设定的方式回原点,没疑问。
2 停在原点感应器上,原点指令发出后会自动先向右移动,走出原点范围后再向左回原点,没疑问。
3 停在原点感应器左边,这种情况目前比较纠结,目前想的办法是:回原点前检测当前位置,比如停在原点左侧时当前位置脉冲数<0,那可以自己写程序,先让他向右经过原点,再启用回原点
   关键就怕断电以后,人为手动移动过马达,再上电时读取的位置就错了,这样的话再按上面的方式回原点就有问题

第二种情况:向右回原点,也分三种情况:

1 停在原点右边,原点指令发出后向右移动,碰到极限后反转向左找原点,没疑问。

2 停在原点感应器上,原点指令发出后先自动向左,走出原点范围后向右找原点,没疑问。

  或者可以启动指令前先检测原点sensor,on的话向右走一段距离,然后再指令回原点,同情况1

3 停在原点左边,指令发出后正常向右找原点。

第二种情况就算断电后手动移动马达,开电后再回原点依旧不会有问题。

结论:原点在极限左侧时,首选向右回原点

          原点在极限右侧时,首选向左回原点

当然,具体往哪个方向还得看实际需求。

以上是这两天看手册资料得出的浅薄结论,纯属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一个原点一个极限,当然是原点与极限都分别存在的位置都是尽量靠两边,何来在原点外的说法,怎么解。而且步进是记不住位置的。

网友B:
楼主的结论不错,就是回原点整得复杂了,而且时间长了,这种问题我觉得最好就是让机构工程师给我们弄三个限位,或者说把原点开关装到两侧极限位置,让结构不存在原点之外一说,不能什么都让我们去解决

网友C:
最简单的 ,用绝对编码器,不用回原点,不纠结了吧

网友D:
。。。。。有正限位 负限位 原点 ,回原点都不是问题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E:
多一個極限位,事情就簡單多了。
只用一個極限位,回原點的動作,花費時間太長了,你的客戶一定會要求你縮短的。

网友F:
还是用第2种,我都是这样搜索原点的。先来是JOG运行搜索到极限或者原点,这时候就知道马达在原点那个方向。然后再远离原点,再运行回原点指令。一般我都是极限和原点装在这个极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一个原点一个极限,当然是原点与极限都分别存在的位置都是尽量靠两边,何来在原点外的说法,怎么解。而且步进是记不住位置的。

原点不一定非要靠边,可以用原点补偿再。
情况二,手动将电机移到原点左侧后,指令回原点时会自动向右找原点,不需要读出当前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一個極限位,事情就簡單多了。
只用一個極限位,回原點的動作,花費時間太長了,你的客戶一定會要求你縮短的。

有的设备不是说加一个限位就能加的
目前我这台设备上还有几个轴一个sensor都没有,靠扭矩回原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的设备不是说加一个限位就能加的
目前我这台设备上还有几个轴一个sensor都没有,靠扭矩回原点

你这个要步进电机扭矩回原点吗,怎么搞的,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