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对于 MOV 等的传送指令,在传送源数据为 0000 Hex 时将=标志设为 ON,不为0000 Hex 时将=标志设为 OFF。因此通过某个指令将=标志设为 ON 时,如

果立刻执行传送指令, 则将根据传送指令的传送源数据是否为 0000 Hex, 而使=标志转成 ON/OFF。”这段是欧姆龙手册中举得例子,问题如下:

1、对于CMP指令而言,对应的状态标志其实P_EQ或P_NE等,查找了MOV指令并没有找到对应的状态标志(=),那他对应的状态标志是什么?

2、上面一段话中说的设置,具体怎么设置呢?

3、手册中列举的编程的注意事项,举到例子是用的CMP和MOV两个前后关系造成的对应的状态标志,手动编程实验模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有大神遇到过吗?

第一次发帖,求前辈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状态标志在触点输入里面有,你点击触点输入下拉选择即可,同样的常开、常闭、第一周期通也在同样位置,这个状态触点是CMP用的,跟mov没有关系,使用直接按照上面的例子就行,如果不习惯同样可以使用大于小于等于的比较指令,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谢谢前辈,昨天没等到答案,又从头看了一下手册,里面的   使用状态标志的第一句话是“由于状态标志在各指令之间通用,因此每次执行各指令时,根据其执行结果在 1 周期内发生变化。”用模拟器试验了一下,MOV指令对下一行的状态标志也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