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GXworks2无法与FX3U通讯

楼主(2018-11-01):
GXworks2无法与FX3U通讯,报错,怎么解决是线坏了吗??

网友A:
替换排除法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准备买SC09那根线了,sc09的数据线一插在电脑,我的显示器画面就有条纹,一直在闪,拔下来就没有了,或者关断伺服根PLC的电源,也不会出现

网友B:
单把伺服电源关掉试试呢
只要把编码器或者伺服的电源线拔掉,就正常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先用别的试一下,重启下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