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台达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8-11-01):
通讯协议是RTU485 ,9600 ,无校验,8,1,读取地址的代码01 03 01 84 85 DE,返回码01 03 04 43 29 E6 CA F448,台达plc读出的数据为发送码。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A:
01 03 01 84 85 DE
总觉得读取地址代码有问题,
01 站号
03 指令
01 84 应该是地址,
85 DE是读取数量(感觉这里不对)
后面跟着是CRC校验,
这个rtu通讯报文的格式,不知道你的设备是否相同

网友B:
功能码03H,要求是8个字节,而你的是输出6个字节,其中保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是H0184,读取的寄存器个数是H85DE(这么多个寄存器?你不觉得奇怪吗?),就算个数正确,那么缺少的是CRC校验码!如果你发送的报文真的是这样,居然还能收到返回的报文!返回报文:01 03 04 43 29 E6 CA F448,可以这样解读:站号01,功能码03,读取的保持寄存器数据字节数4个,第1寄存器数据是H4329,第2个是HE6CA,CRC校验码是H48F4。
会这个的人,看到这样的查询报文,居然还能收到这样的应答报文,一定吃惊不小!

网友C:
可能是你发送代码贴错了吧,正确的完整发送代码是:01 03 01 84 00 02 85 DE

网友C:
返回码01 03 04 43 29 E6 CA F448,已经是正确的,怎么说是错误?你要的数据是:43 29 E6 CA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台达plc坏了,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神门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