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型号求助

楼主(2018-11-01):
求助下大家,现有一个设备需要监测两个温度值然后对应不同的动作,我想问下大家有没有那种一个温控器可以设置两个SV值,然后再对应两个输出的类型?现在设置一个SV值对应两个输出倒是挺常见的
有知道的大师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如果仅仅是需要开关量,找一个有二个报警输出的就行。

网友B:
RKC FZ系列有兩個輸入,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C:
买个带报警2个报警输出的就可以了 一般都是继电器输出的 触点容量是3A的样子 高级点的 就走通讯

网友D:
樓主說的我沒看明白,是檢測一個點溫度, 例如燒熱水 設定1個點 低於80開始加熱 設定高於90 把燒好的水排除 另一種是你需要一個表接2個測溫頭 一個測量水溫 一個測量油溫? 請補充說明
是这样的,加热分两个阶段执行动作,位置是同一个位置,加热同一个东西,比如第一段80度执行一个动作,然后再升温到120度执行下一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