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下了SingmaWin+ 7.22版本,一直连接不上驱动器,驱动器是SGDV系列的,另外请教USB线是不是普通USB线就可以?谢谢

网友A:
SingmaWin+ 7.22版本,驱动器是SGDV系列的,用USB线将伺服驱动和电脑连接好,驱动器通电,右键-计算机-设备-设备管理器。里面会有一个带黄色感叹号的新硬件。右键-更新驱动-浏览一下你下载下来的sigmawin+的文件夹里面有个驱动-USB,自动搜索安装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d大大丶) 5星好评!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ngmaWin+ 7.22版本,驱动器是SGDV系列的,用USB线将伺服驱动和电脑连接好,驱动器通电,右键-计算机-设备-设备管理器。里面会有一个带黄色感叹号的新硬件。右键-更新驱动-浏览一下你下载下来的sigmawin+的文件夹里面有个驱动-USB,自动搜索安装就可以了。

    试过了,搜索不了

网友A:
    搜索不了?www.yaskawa.com.cn,可以搜索一个32bit或者64bit的驱动,下载一下。
  • 下载积分:+5(d大大丶) 5星好评!
  • 下载积分:+2(qiaohongtuan) 感谢分享!

网友B:
    右键-更新驱动-浏览,定位到你下载的目录Driver,点击确定,自动搜索就ok了

网友C(2021-06-28):
    没有用呢

网友D:
    要在我的电脑-管理里面添加驱动,如一楼所说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