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 和 GS 2107 通讯求助
不断的学习学习学习

楼主(2018-11-01):
一直是用原装232 通讯线 现在通讯距离扩大到10米 害怕不稳定 有哪些具体方法 能提供下 谢谢

网友A:
本体编程口是422编程口,是可以远距离通讯的。232的最大距离,最好屏蔽的方法,可以达到15M

网友B:
422的啊,淘宝买一个50米应该可以的。

网友C:
10米没问题

网友D:
十米可以的

网友E:
232的通讯线不宜过长,422接口的通讯线是可以长一点的,而且还稳定
FX3GA 和 GS 2107 通讯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