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三菱FX5U为什么数据寄存器D才8000个?链接寄存器却有3W多个?链接寄存器不常用却设计那么多是为何?还有三菱GS2100系列的触摸屏字符串输入可以输入汉字吗?

网友A:
D默认8000个,可能是为了和FX3U兼容

R也可以当D用的,这个数量多

GS触摸屏字符串输入,根据我用过的经验,只能英文和数字。但我记得以前GT1275都可以汉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R有3W多个,够用的,但是要注意,R的寄存器PLC是要外接电池才能进行数据保存的,不然数据每次断电都会丢失的。。。。

网友C:
用PLC来做数据运算?用那么多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2022-08-17):
引用 网友A:
D默认8000个,可能是为了和FX3U兼容

R也可以当D用的,这个数量多

GS触摸屏字符串输入,根据我用过的经验,只能英文和数字。但我记得以前GT1275都可以汉字。

用R的话是直接保存到PLC里面的吗?还是说要插存储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R的话是直接保存到PLC里面的吗?还是说要插存储卡

plc裡

网友F:
三菱的据存器D+R真的很少
8000(D)+32767(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