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滤波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8-11-01):
我的电控柜要选一款滤波器,柜内主要是伺服驱动器。不知道现在主流的电源滤波器选哪种品牌的?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坚力的滤波器

网友B:
首先你要搞清楚,需要的是电压滤波,还是电流滤波,还是两者都要兼顾。电压滤波就选电容型的,电流滤波就选电感型,两者都要兼顾,就选LC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