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带多台变频器

楼主(2018-11-02):
目前我手头上有个项目,计划用FX5U带30个三菱变频做CCLINK通讯,
还有3个J4-700B伺服,2个J4-500A伺服,变频启停接Y点。
现在想请教大家,这样变频器能带得动吗?PLC负载能力够不够?
通讯的速度够不够快?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谢谢大家,请赐教

网友A:
这个配置不如用Q

网友A:
Q01U ,QD77MS16, 全部用B的伺服,QJ61BT11,

楼主:
原来是想用Q03UDV的,
变频器已经定了三菱的,29台,
还有一台步进要用到高速输出口,
有个计数编码器要用到高速输入口,
后来干脆就改成5U的了。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用5U的CCLINK与变频器通讯的?
能带动多少台变频?速度怎么样?

网友B:
用Q的省事多了。

网友A:
其他没问题,cclink一个主站能带多少从站要看手册,变频器一台占多少个从站也要查一查。

网友A:
这个方案不好,变频器的cclink通信板价格非常高,比小功率的变频器本身的价格都高。还不如模拟量的。要求不高可以是485口的MODBUS

楼主:
5U的CCLINK模块好像只能带12个变频器???
看来是行不通

网友C:
LZ这个图是什么软件 eplan?

楼主:
这是三菱官网上的在线选型软件。
5U跟变频器用MODBUS通讯,最多能带多少台?
速度怎么样 ?
或者分两路通讯?

网友A:
modbus速度肯定没有cclink快,省钱是真的。

楼主:
我只要能同步升降速就可以,分成两路走的话,每路15台 变频,这样能同步吗?

网友D:
MODBUS通信硬件成本最低,理论上说最多支持247个从站。主站采用轮询方式与从站通信,通信速率可以设高点(38400、57600、115200等),定时循环时间可设定为100ms、50ms,低于100ms容易引起数据阻塞,那么30台的轮询周期是3S、1.5S。对于过程控制还是基本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E:
控制变频器用多段速,通讯设置频率,这样对通讯没有要求,用485就可以啦,省钱省事,就是接线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