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欧姆龙,该从哪方面入手,

楼主(2018-11-02):
如题,请大佬们给点建议。。。。。。。。。。。。。。

网友A:
软件自带手册
拆二代

网友B:
按照手册的指示,直接把常用指令试一遍,在线模拟看看就行了,欧姆龙指令对进制数整的挺仔细的,初学的话一定不要把数据的进制格式搞错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