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2):
设置 如图
大佬们请问网线是不是就是一般的网线
我这样设置为什么不可以通讯呢  ?
端口使用默认

网友A:
IP要設192.168.1.9
  • 下载积分:+2(蓝叶风雪骄阳)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要設192.168.1.9

    大佬  这样还是不可以

网友B:
    吧电脑的IP设置一个网段
  • 下载积分:+2(蓝叶风雪骄阳) 热心助人!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电脑的IP设置一个网段

    谢谢大佬  和电脑的前三位也是一样的   这样子也还是不可以

网友C:
    是怎樣的網路環境?人機網線另一頭插哪裡?如果是公司內部區域網路,通常IP會由分享器自動分配,如果自行設定有可能跟分享器衝突了,如果要自己設定,那分享器端也要把這個IP設為保留。
    通常我網線一插上,IP就自己找到了不須設定
  • 下载积分:+2(蓝叶风雪骄阳) 真诚感谢!

网友A:
    PC與HMI物理連接先Ping上吧!再來談程序上下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與HMI物理連接先Ping上吧!再來談程序上下載問題!

    大佬谢谢你的思路 。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本机电脑的IP设置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我的PC系统是Windows10 64Bit
    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