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怎么控制绝对值伺服

楼主(2018-11-02):
各位大佬你们好,请问三菱fx3u怎么控制绝对值伺服,除了伺服另外还需要什么器材,还有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A:
FX3U-MT 和 MR-J4-A连接时
多接几根线
然后用ABS指令可以读到编码器内储存的位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MT 和 MR-J4-A连接时
多接几根线
然后用ABS指令可以读到编码器内储存的位置
这条指令是不是不支持别的品牌的伺服,我用的国产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