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2):
怎样用J4-A控制伺服电机正转两圈,反转两圈。

网友A:
发脉冲控制?那就是PLC程序控制了。J4-A还有内部程序的,一个IO也是可以出发这个动作的。

楼主:
不加传感器可以吗
不断的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B:
发脉冲控制的话就很简单
设置好齿轮比和刚好转两圈的脉冲数
有减速机构的话记得一定要能整除的减速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加传感器可以吗

不用传感器也行的。

除非是有什么特殊要求,比如要检测当前位置,或者找原点才加传感器。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D:
plc发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E:
就跟步进一样的发脉冲,只是你接线可能要接对,位置模式简单一点直接发脉冲就能转,还有就是设置正反转。

楼主:
里面设置哪几个参数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D:
位置模式,一圈脉冲数,假如5000一转,那就发10000脉冲,再发-10000脉冲就好

网友F:
依据编码器类型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位置模式,一圈脉冲数,假如5000一转,那就发10000脉冲,再发-10000脉冲就好

用哪个指令好,给个参考,PA21设置成多少?

网友G(2019-01-09):
好像有PLSY、PLSR、DRVI等指令发送脉冲,就可以控制了,你可以自行看看这里面有哪些不同,还有具体参数设置,每个伺服放大器都不同,但是基本都相同,看一下手册最好,进官网可以下手册。

网友H(2019-03-04):
DDRVI D0 D2 Y0 Y2
DDRVA D0 D2 Y0 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