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3):
是通过称重仪表输出模拟量连接,还是有别的方法,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看你称重是什么通讯方式的吧? 称重设备大多应该是rs通讯方式吧
要是只有模拟量的话,那只能够用模拟量了

网友B:
用什么PLC,台达有称重模块

网友C:
称重传感器---信号变送器---PLC模拟量模块。

网友D:
哈哈台达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PLC自带    模拟量方式   MODBUS通讯  都做过

网友F:
看看是不是这种,以太网,RS485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G:
称重模块或与称重仪表通迅

网友H:
看用途,精度,成本,综合考虑。
精度最高的是  称重传感器-----称重专用仪表-----通信到PLC。称重专用仪表和传感器决定精度。
精度最差的是  称重传感器-----称重变送器------模拟到PLC,PLC需要有模拟量模块。
成本最低的是  称重传感器-----称重数字变送器------MODBUS通信到PLC。PLC不需要模拟模块,但需要靠谱的称重数字变送器。
  • 下载积分:+2(孙大工) 好贴好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用途,精度,成本,综合考虑。
    精度最高的是  称重传感器-----称重专用仪表-----通信到PLC。称重专用仪表和传感器决定精度。
    精度最差的是  称重传感器-----称重变送器------模拟到PLC,PLC需要有模拟量模块。
    成本最低的是  称重传感器-----称重数字变送器------MODBUS通信到PLC。PLC不需要模拟模块,但需要靠谱的称重数字变送器。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决定走通讯

网友J:
称重传感器 肯定是有RS232串口的,高级点的就有以太网。与PLC通讯,RS232就用G_INPUT,以太网就用套接字接收,低成本,原来是什么精度就能是什么精度。做过好几个小项目基本都逃不出这两种通讯方式。其它加模块真的是多花钱不吃力

网友C:
精准度要求高的,建议用仪表。
多台称信号釆集,又要求反应速度的建议用模拟量。
秤的数量少的话,根据PLC自带的口来选择(1.有网口就用以太网。2.有485用485。3.有模拟量口用模拟量。啥方便用啥。)

网友K(2019-09-10):
楼主联系我,帮你解决一切称重问题,不用编程不用PLC,专业称重模块,控制精度1克以内!

网友L:
称重传感器是不带通讯的,你要选通讯时,要加有通讯功能的适配器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