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威纶触摸屏485读取一个数据要除以100才是实际值,怎么设置转换啊

楼主(2018-11-03):
菜鸟求教:威纶触摸屏485读取一个数据要除以100才是实际值,怎么设置转换?

网友A:
PLC里先用除法除好,触摸屏再读取

网友B:
不要在PLC转换,
数值显示元件里,有个比例转换,设置一下就可以。

网友C:
简单的程序可以在触摸屏上去进行加减,要是数据需要经常用到,还是在PLC中处理,一般都会在PLC中处理好之后在读取,这是个习惯问题!

网友D:
再简单一点就是用宏指令直接算

网友E:
在触摸屏上用二位小数点显示,就正确了

网友F:
用二进制 十进制 还是十六进制的要搞清 语言都那样

网友G(2019-07-25):
使用比例装换就OK了

网友H: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加3位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