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QD77MS16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2018-11-03):
Y1是给QD77模块 让全部轴伺服ON
现在需要单独某个轴伺服OFF,其他轴ON,该怎么办?
查了手册,有个缓冲存储器Cd.100,轴1是G4351,令其=1.该轴会OFF
例如我开机后置ON Y1
调试时 讲G4351置为1
这样的话该轴会解磁吗,同时其他轴不会解磁?
还是说G4351置1后要再将Y1置on?
手册上说要再置ON Y1,但是对照表里只要G4351 =1后该轴就已经解磁了,有点糊涂了已经

网友A:
G4351是第一轴的伺服OFF,置1后,伺服没有输出,电机处于自由状态;其它每个轴都有对应的伺服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351是第一轴的伺服OFF,置1后,伺服没有输出,电机处于自由状态;其它每个轴都有对应的伺服OFF。
是的,这个我知道,我想问的是当某个轴伺服OFF置为1后,由于Y1(全部轴伺服ON)处于ON状态,该轴会不会伺服OFF?

网友B:
你第二张图最后那项不就是你问的组合!
下载积分:+1(gk虎皮猫大人) 到位

网友C:
都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
这时候伺服面板显示是C01,伺服ON是d01,数字是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