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3):
FX3U或FX2N跟变频器用485BD通讯程序指令一样吗?每个牌子的变频器都不同吗?PLC程序要改哪些?
各位用实例吗?

网友A:
FX3U额外有更方便的IVCK IVDR等指令。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那个只能和三菱自己的变频器通讯好不好,通用的是RS指令,不过这个用起来太痛苦了。
说明书看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个只能和三菱自己的变频器通讯好不好,通用的是RS指令,不过这个用起来太痛苦了。

看看就好哈,从来没用过也不会用。还是ADPRW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就好哈,从来没用过也不会用。还是ADPRW方便。

3U和台达变频器能用ADPRW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U和台达变频器能用ADPRW不???

应该可以,
ADPRW是通用MODBUS通讯的指令,
用RS也没有那么复杂,
我都上传好几个用RS指令通讯例程。